毫伏级信号真的好难处理啊~~~

楼主(2007-06-10):
中心频率为2.25M的毫伏级信号(幅值不确定),比如20mv正弦信号放大
1.实验时用信号发生器发出来的20MV信号接到示波器上看基本上被噪声淹没了,不知道是不是信号发生器本身信号不干净的原因?用运放放大后更是一塌糊涂~~~
2.OP37EP真的难用,63M的带宽,2M的信号放大11倍都不行,失真~~~上次论坛有个老兄说是到2M时OP37的开环放大倍数A只有20几dB,AF不是远大于1了,A/(1+AF)已经不约等于1/F了~~~我看了一下,OP37开环放大倍数在1M时候也不过33dB的样子,那OP37难道根本就不能处理上兆的信号了,是吗?
3.OP37好像是精密运放里面GBW最大的了,不知哪位老大能不能推荐个能放大2.5M的mv级信号的精密运放,万分感谢~~~
4.感觉OP37还不如LF357,LF357也让人不解,虽然它GBW只有20M,不过接成普通同相放大电路,可以把3M的信号放大11倍~~~
5.我用的正相自举放大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电阻或其它参数取得不好~~~
6.另外直接用示波器测电源地也有幅值将近50MV的类似于阻尼波(频率比较高)的噪声,我用的是AC-DC电源模块,请问一般小信号放大时,电路,运放究竟用什么电源比较?
发个第一级放大电路图上来各位高手看看,半夜里睡不着啊,初学者,感觉真的好难~~~
问题很多,还往各位老大不吝赐教...

网友A:
频率2.25MHz,幅值20mV的信号不算太小

这样的放大电路,带宽越小越容易处理。你是否需要很大的带宽?如果不需要,尽量把带宽弄小。对非线性失真的要求越小越容易处理,你是否需要保证不失真?
举个例子:收音机接收的频率从零点几兆赫兹到几十兆赫兹,信号幅度可能不到1mV,不是一样放大?电视接收的频率就更高了。示波器Y轴放大器带宽至少几十兆赫兹,最小信号幅度也是几十毫伏甚至几毫伏,非线性失真很小。

楼主:
其实是超声波信号

其实是超声波信号,做时差法测水流量的,因为超声波传感器是个非标产品,参数都不是很规范.在国内一家厂买的传感器,带宽写的是>400K,搞得我带通滤波器都不好设计~~~
要保证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