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双层PCB,宁愿过孔多,但一定要顶层和底层的走线成90,对吗

楼主(2007-06-10):
(无正文)

网友A:
一开始是这样布线,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布线通过率;

到了全部布线通过后,可以优化,过孔最少;

网友B:
既然是两层板

说明对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要求不高 常用的信号线周围大面积铺铜接地就可以,信号线之间尽量避免平行造成信号线之间的信号耦合。不必过分注意这个,真到了要注意这个的时候双层板已经不能用了,最少要4层。在中间加上GND层隔离。

网友C:
我想,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按照90°的要求,我觉得未必都是好事。比如,有时会加长导线,增加过孔电容。

网友D:
未必如此

但自动布线很可能会有如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