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这个电阻的临界值???

楼主(2007-06-1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假定Rf=R计算一下

网友B:
左上角接VCC,无论Rf多大,这个运放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相位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判断幅度条件是否满足

相位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判断幅度条件是否满足,
照楼主的图,Rf小于R应该能起振,VCC确实不是那么接的

楼主:
tuwen

我画的是一个简约的图,没有画出供电电源
Vcc在这里代表的是输入信号~~~~

楼主:
maychang

我计算出来的临界值野是Rf=R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假定:Vin>0
if:Rf>R,Vout>0
if:Rf<R,Vout<0

于是我认为:Vin是从正端输入的,且为正,那么输出应该为正,运放才工作在负反馈下面,于是我的结论:

Rf>R :负反馈

Rf<R:正反馈

疑问:
算出来结果为负值应该是要震荡的,但是为什么负值代表震荡呀?

好比:
一个震荡电路
A>0

A/(1-AF) 当AF>1的时候绝对震荡,为什么负值表示震荡???

网友A:
回楼主

A/(1-AF) 这里面的A和F本来是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角度(相位)。只有在一条直线(同相或反相)情况才可以用带符号的标量代入计算。
明确了这一点,“当AF>1的时候绝对震荡,为什么负值表示震荡???”就容易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