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源中遇到的困难

楼主(2007-06-11):
要做一个AC220到DC12V,DC5V的电源
以下是我设计的电路图, 其中有很多问题, 请各位指点:
1, 我用半波整流, 这样子Vo=0.45Vin, 为了12V, 所以我选择变压器变为AC30V的型号, 这样,半波整完流为13.5V,这种思路是否正确, 还有市场中有这个型号变压器吗?
2, 我的电源要求输出电流至少在100mA以上, 我应该如何计算带负载能力, 图中我为了保证, 用了两个电源块并联,是否有些浪费?
3, 5V稳压的输入我用两个同阻值电阻分压, 这两个电阻如何选择,都用1K和都用10K有区别吗?
感谢各位!

网友A:
还有:居然先滤波再整流!?

楼主:
我把电路改了一下

多谢楼上, 全波的整流才是Vmax=Vrms*1.414吧,
我把电路改了, 这样AC15V整流完后为15*1.414=21.21V

这个新图还有什么毛病呀 多谢!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此帖原来不是在技术交流版面么

怎么又发到这里来了?

而且我在那里已经说过,改正后的图仍有错,整流桥输出负端必须接地。

楼主: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当初先发到技术交流的,因为大家当时都没有给我指错,我有些急, 就又在这里重发了一遍,不合适请楼主把这贴删除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