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导体散热器如何做到恒温控制

楼主(2007-06-11):
我用半导体散热器给一个比较大的芯片散热,要想使芯片的温度基本恒定,采用什么控制方法比较好?

网友A:
半导体散热器就是致冷元件吧?

如果是的话,用温度开关就行.

楼主:
半导体散热器就相等与一个制冷元件,他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B:
做散热片温度要求不高

用热敏电阻加的简单的电路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