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放大倍数B怎确定?

楼主(2007-06-15):
(无正文)

网友A:
实际设计中只能按datasheet给出的范围取

分散性相当大的。即使同一支管子,电流变化,温度变化,这个电流放大倍数也变化。

网友B:
你可以拿万用表实际测出β(那也不是准确值)

   你也可以从最差的情况出发考虑设计,没有必要知道β的准确值.最差条件如果满足要求,那在其它情况你会认为达不到要求吗?

网友C:
你说的最差条件是个什么样的条件?

网友D:
电路要靠负反馈来得到设定的增益,而不是用“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