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模拟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2007-06-15):
(无正文)

网友A:
果然够效果...

也许是输入信号太强,失真太严重了吧. 还有你的图中为何箝位二极管不对称?一边一个,一边两个?这样会导致两边波形不对称。

电源滤波不好,应该在9V上对地至少接220uF的滤波电容,并并联0.1uF的小电容。
还有靠近运放的电源引脚上并联滤波电容。

网友B:
相机拍微距时为什么会失真?

做好板才发现问题?

楼主:
原理没问题呀

这电路用实验板分部分搭过,没发现问题
电源滤波是考虑将来做成熟后再加.不加滤波不应该噪声大到把信号淹没了吧?
该效果器就是为了实现失真的目的,用在电声乐器上的
如果想测试电路工作的话如何在输入端给其输入音频信号?并在输出端测量到?
示波器?...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kHz的信号加到输入端

然后用示波器逐级检查波形。

估计是失真太大.

网友C:
该效果器就是为了实现失真的目的,用在电声乐器上的

所以我听见是电子音乐立刻躲开。

网友A:
呵呵,流行音乐里面这些东东用得比较多...

我们最近参在加ADI的DSP比赛,就准备用它的DSP来做个吉他效果器...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楼主:
OK!

谢谢各位大批评!电路经过逐级调试终于调通了!
问题出在一级放大后的.22滤波电容上!该电容接上后把变化的信号全部
削减掉了!
楼上的用DSP做效果器?一起交流吧!
邮件:silentband@163.com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效果如何呢?

这个图还用两个三极管? 既然用运放了,不如干脆换成4运放得了。

楼主:
三极管作用不一样哦

这两三极管的作用不一样呀~
因为最后要求出来的是三角波(当drive调动时可以由三角波逐渐变方波)
不知道四运放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