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CHOK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16):
刚看了一个电路图,上面画了一个像电感的东西,写了个CHOKE字,问一下高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这个在电子市场上好买吗?
可不可以用别的代替?

网友A:
就是电感

只不过其中通过直流成份。
从图中未看到电感量,也不知道需要通过多大电流。市场上有,买的时候注意能够满足电流要求和电感量要求。

网友B:
电感

在我们公司choke 就是指电感

网友C:
可能就能通常说的磁珠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隔离

aerial choke
天线扼流圈
antenna choke
天线扼流圈
air choke
空心扼流圈
amplitude modulation choke
调辐扼流圈
audio-frequency choke
声频扼流圈, 音频扼流圈
automatic choke
自动阻气门
ball choke
球限制堵
bifilar choke
双线绕法的线圈, 双线无感线圈, 双绕(无感)扼流圈
bleed choke
泄放扼流器
carburetor choke
汽化器阻风门
charging choke
充电扼流圈
common-mode choke
共式扼流圈
commutating choke
换向扼流圈
discharging choke
放电扼流圈
exciting choke
激发扼流圈
fading choke
衰减限制孔
filter choke
滤波扼流圈
flow bean choke
自喷油嘴
fluid choke
流体流阻器
full choke
全喉缩, (猎枪)全缩口
gap choke
空气隙铁心扼流圈
grid choke
栅极抗流圈[扼流圈]
harmonic choke
(抑止)谐波(的)扼流圈
high-frequency choke
高频抗流圈[扼流圈]
inductive choke
电感线圈, 扼流圈
iron-core choke
铁芯抗流圈[扼流圈]
linearity-control choke
调节线性扼流圈
longitudinal choke
纵向扼流圈
modified choke
改变式喉缩
modulating choke
调制抗流圈[扼流圈]
output choke
输出扼流圈
primary choke
主节流口, 节流内浇口
protective choke
防干扰扼流圈, 保护扼流圈
radio-frequency choke
射频扼流圈, 高频扼流圈
registration choke
调节阻气门
ripple-filter choke
平滑扼流圈, 脉动滤除扼流圈
rotating choke
旋转扼流圈
saturable choke
饱和抗流圈[扼流圈]
series choke
串联扼流圈[抗流圈]
short-wave choke
短波扼流圈
stabilizing choke
稳定扼流圈
steam pipe choke
汽管堵
storm choke
井下控制油嘴, 抗风暴阀
swinging choke
变感抗流圈[扼流圈]
two-section choke
双节抗流圈[扼流圈]
vertical choke
垂直扼流圈
width choke
调宽扼流圈

网友D:
电感日光灯中的镇流器,其实就是一个硕大的电感器。

尽管现在电子镇流器流行。但我比较喜欢用电感的。因为它是用可回收材料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