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特征频率测试

楼主(2007-06-18):
     需要对低频三极管的特征频率进行测试,目前想的基本思路是,用DDS发扫频信号,测b(贝塔)值为1时的频率。可是不知电路如何连接。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样测可能比较麻烦

因为需要一个扫频信号。
通常是使用一个固定的频率,在此频率上三极管的beta已经较低频时降低,测出此频率下的beta,然后推算出特征频率。这样使用的频率固定,而且比较低,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