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黑色的直插元件是电阻还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楼主(2007-06-18):
(无正文)

网友A:
没见过,用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啦

网友B:
精密电阻,很贵的

好多测量仪器里面都用到的
没买过,
在中发也没发现过
问了一次价格好像要30多一只

网友C:
0.1级精密电阻

分别是100欧,20k,10k。R表示欧姆,B表示准确度等级为0.1%

网友D:
穷人

好贵的没敢用过

网友E:
借问一下,那个B级包含温度系数吗?

网友F:
参考一下

电子元器件系列知识--电阻

电阻篇

电阻,用符号R表示。其最基本的作用就是阻碍电流的流动。衡量电阻器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是阻值和功率。阻值用来表示电阻器对电流阻碍玫拇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