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的输出?

楼主(2007-06-18):
一个电容与一个电阻 组成的微分电路,如果在输入端加上矩形波(最小值0V,最大值5V),那么在输出端:

(1)当输入突然从0V变为5V时,微分电路输出端会出现一个从0V到一定数值的正尖锋电压;

(2)当输入突然从5V变为0V时,微分电路输出端会出现一个从0V到一定数值的负尖锋电压吗?

在第(2)步中,如果会出现,那么这个负尖锋电压的“负”是怎么来的啊?

以上,见在阎石《数电》(第四版)中,320页,图6.3.2的Vd波形,一直很令我困惑…………

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A:
负电压来自电容上的电压。

输入正电压时,电容上已经充上了一定电压。输入变0V时,电容上的这个电压对于输出而言就成了负电压。

网友B:
“电容已经充电到5V”这句需要理解

说的是电容两端电压为5V,而且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假定电容左正右负,如果电容左端电位是5V,那么右端电位为零,如果电容左端电位为3V,那么右端电位为-2V,如果电容左端电位为零,那么右端电位为-5V。

网友C:
tuwen正确无疑

↑时,电容充满电,注意此时电容电压的正极在输入端而负极输出端
↓时,电容的正极突然接地,即其电位为0,由于电容负极的电压本来就比正极低,而电阻的另一端又始终保持接地,因此,电容负极的对地电压为负电压。

此处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因为电容两端电压是不可以突变的,但,这并非表明电容两端的电位不能突变。电压和电位的区别就在这里。

再说了,微分电路就是要反映信号变化方向,如果不出现负电压,那么下降沿的负斜率如何体现?如果体现不了,还是微分电路吗?

网友D:
疑问:

 微分电路就是要反映信号变化方向:信号减小输出一个负脉冲反之输出一个正脉冲.是这样理解的吧?
 那童试白 模拟电子基础(第三版)中,324页 图7.2.20微分电路输入和输出波形和楼住所说情况刚好相反?

网友D:
自己手画了份图

童试白 模拟电子基础(第三版)中,324页 图7.2.20微分电路输入和输出波形:

网友D:
另外请教ic921一个问题:

   再说了,微分电路就是要反映信号变化方向,如果不出现负电压,那么下降沿的负斜率如何体现?如果体现不了,还是微分电路吗?
   现在才真的理解微分电路作用,请教积分电路作用怎样理解?
   谢谢~

楼主:
回6楼tjphch

6楼tjphch的图中,如果输入ui的最低值为0V,那么输出uo的波形 还是这样吗?

网友D:
不知道最小值是负值和0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最小值为0,输出不应该有负脉冲

我觉得,当输入最小值为0,输出不应该有负脉冲;当输入最小值为负值(如负5V),输出才可能有负脉冲。

网友E:
我现在头脑很乱,表示沉默

我现在头脑很乱,表示沉默

网友D:
to LZ:

   "微分电路就是要反映信号变化方向,如果不出现负电压,那么下降沿的负斜率如何体现?如果体现不了,还是微分电路吗"?
    个人觉得IC921概括的很经典!
     就是从书上看到微分电路输入和输出波形和我理解的有出入.上面有图,希望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C:
和你的哪点理解有出入?

难道是相反吗?

网友C:
严格地说,这不是微分环节

而是滞后环节。

从仿真波形上看,波形的开始升降瞬间基本上是对的,可是过后应当立即收缩回来(相当于脉冲函数),但它收缩得太慢了----滞后了。

如果为了改善波形情况,可以运用运算放大器来做微分的方法,但也不难理解,运算放大器又存在时间延迟和带宽的问题,克服了滞后却又来了延时的难题,波形转变时刻不会如此及时。这也是事物的矛盾之处。应当视具体需要选择。

网友B:
确实不是理想的微分环节,但不是滞后环节吧?

网友C:
对,不算滞后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惯性环节吧?倒是那个用运算放大器的,会有滞后作用。

网友D:
to ic921:和我理解的是相反了啊,

   矩形波从5v减小到-5v应该产生一个负脉冲吧,相反是个正脉冲吧,
  可是书上波形刚好是相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