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应用的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10):
场效应管学习(第二卷)

场效应管学习(第二卷)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0161947750.rar

网友B:
浅见

1,S端为3.3V时Vgs=0V,沟道截断,D端就为5V;
2,S端为0V时Vgs=3.3V,沟道开通,D端就为0V

网友C:
先说楼主括号里的问题

这个二极管不是集成到MOS管里的,是制造MOS管时自动产生的,想去掉都没办法。
按照楼主的图,不可能出现楼主所叙述的现象。楼主认为“应该”出现的电压值也不可能出现。

楼主:
s

7002的规格书里就是这个图,我也不晓得那个二极管是集成进去的还是等效出的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就是因为“5楼: 浅见
1,S端为3.3V时Vgs=0V,沟道截断,D端就为5V;
2,S端为0V时Vgs=3.3V,沟道开通,D端就为0V“这么简单啊?
再次请教。。。谢谢

楼主:
咨询

是不是因为当S为0V时,MOS管进入饱和导通状态,此时导通的电阻很小,从而导致D端被拉到0V?
请高手一定要来解释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