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问题

楼主(2007-04-10):
(无正文)

网友A:
用抬高基准点压或加法器实现

我想可以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B:
显然需要用非线性电路实现,非线性电路比较麻烦。

最常见的非线性电路就是限幅电路和箝位电路。
楼主这条曲线,如果看成两段直线构成的折线,可以用箝位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