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板中悬空的节点为何有电压?

楼主(2007-04-10):
各位大侠:

请教: 电路板中悬空的电阻,怎么会有接近3 伏特的电压?  请问怎么来的,又如何解决?

有没有可能是做板的厂商的工艺造成,还是布线不合理? 还是原理图有问题? 那边的可能性比较大? 原因是?

请各位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那电阻的另一头有没有电压呢?

有的话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