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直流24V用7805变为5V,那位有简单可靠的方**

楼主(2007-04-11):
把直流24V用7805变为5V,那位有简单可靠的方法?
直接用7805发热太大了,根本就不行.....
除了在7805输入端加个电阻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线性电源损耗太大,导致发热量大

使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B:
mc34063

mc34063

网友C:
为什么

为什么都是24V?7805是线性电源吗?怎么看的?

网友D:
加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

1。你就78XX一直降到7805,这样输出纹波很小

2。你用LM2596先把24V变成9V,再用7805,这样纹波相对大点

3。直接LM2596先把24V变成5V,纹波看你能接受不

网友E:
直接用DC-DC降到5V得了

网友F:
直接转可以

直接转可以,但发热量比较大,可以加个大的散热片!
我以前这样用过,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没问题的!

网友G:
用LM257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