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db ~ + 10db, 300KHz 的增益可调放大器,给点提示吧!

楼主(2007-04-11):
    因为暂时预测不了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所以准备用-10db ~ +10 db 的线性放大器作为ADC采集端的输入调理。

    我搜了AD,和TI等几家的网站,好像大多数增益可调放大器是 0db起跳的,很少有从正到负跨越0db的增益可调放大器,如果有,也是差分输入的,而我的应用是单端输入。

    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 -10db ~ +10 db 的增益可调放大器呢?最好是数字可调/可编程 的,因为我要用DSP控制增益。

    能否考虑使用0db ~ 30db 的增益可调放大器,并且在进入放大器之前,做10db的衰减? 如果这样做,应该使用怎样的器件和电路,是否会造成信噪比比较严重的损失?

    玩模拟还是新手上路,请各位给点提示吧!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普通运算放大器+多路器

用它们和电阻构成负反馈放大电路.多路器用来调整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反馈电阻不同,增益不同.Maxim公司的MAX349,是1*8多路器,即1个输出(或输入)对应8个输入(或输出),相当于单刀多掷开关.他有SPI口,DSP应该也有SPI口,这样DSP就能控制MAX349了,从而可以调整放大电路的增益.

楼主:
普通运放适合增益小于0dB的场合吗?

    如果增益小于0dB,普通运放会不会不适宜?  如果用电阻做衰减,该怎么做呢,简单串行分压不成吧(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未知,甚至未必是恒定的),是否需要先作电压跟随?

    使用多路器总担心对频率响应也有影响,也会引入一些误差吧,好像有数百欧姆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