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分析

楼主(2007-04-11):
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正反转控制电路

应该是正反转控制电路

楼主:
没错哦,左面输入,右面输出

楼主:
正反转控制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B:
就是个带电流限制(过流保护)的推挽输出电路,图确实错

图是错了,右下角PNP管画反了,集电极也不该接那么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