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择多大的阻值

楼主(2007-04-11):
   下图是我做的电流放大器,图中的R和WR是实现调零的,请问该选择多大的电阻呢,还有前面的消除震荡的电容C该选择多大的呢?多谢!

楼主:
帮忙啦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本来应该是选多大都没关系的,主要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后面的R3和R4以影响运放正常工作,所以大家多帮忙啦

楼主:
继续

   计算机仿真好像不行,没有考虑到很多因素,今年运三个运放搭的差分放大器仿真可以实现功能,但是实际上就放大不了,去掉前面两个运放只用后面一个运放搭的差分放大电路就可以实现功能,所以现在不太信赖仿真软件了都,

网友A:
觉得奇怪:如图所示,第一级放大器应为改进型比例放大器,R1和R3的电阻应相同为好。电容C是提高灵敏度的作用

楼主:
   由于输入电流太小所以第一级需要很大的放大倍数,所以很大的反馈电阻,T型电阻网络可以实现大电阻,R2和R3主要作用是提高放大倍数的同时还可以通过R2来调整放大倍数,第二级放大电路只放大10倍,主要是想实现调零的作用,我不知道R1和R3是不是要相等才行,请指教一下,我担心调零电阻选的不好调零电压WR上的电压可能很容易变,所以不知道该选多大的为好。

网友B:
电容C是提高灵敏度的作用

扯淡,滤波的

楼主:
应该是通路

   电容C说是消除高频振荡的,可能是给高频噪声提供短路通路,避免被放大吧,也可以说成是滤波的

网友C:
光电二极管有一定的结电容C

该电容给放大器增加了一个极点,必须加以补偿以使放大器稳定。
假设R1、R2、R3等效为反馈电阻Rf,由Rf可确定C:
R2恐怕只能调整增益吧?

网友D:
失调电流与失调电压

如果用一般运放的放大倍数这么大,不考虑它的失调电流与失调电压,可以不?

楼主:
o

    我第一级用的是opa336,失调电流很小,1pA,第二级用op27,失调电压很小,好像只有十几uV,

楼主:
继续

    我的光点传感器的结电容资料上说是21pF,对电路有多大的影响呢?

楼主:
继续

    我把光电传感器输出的电流当成直流了,具体的频率响应我也不知道啊,10楼那个看不懂啊,请指教一下

楼主:
再问一个

   10楼那个考虑结电容后,那个电容是不是会对电流进行积分?如果是的话那么运放两个端子之间电压不相等了是不是就不是负反馈了?

网友E:
直流放大C选102~103 CBB电容即可

R和RW要远大于R3与R4

R4取了100K,所以建议R与RW取10M以上

或者用电压跟随器阻抗隔离

楼主:
o

  啊呀,R和RW要那么大阿 ,10M的R可以,不知道有没有10M的RW啊,要不把R3,R4选的小一点吧,R3,R4最小可以选择多大的阿?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给个方案

    小弟就用上面那个电路,就是调零电阻那块不会弄,谁能给个电阻电路,不用跟随器可以实现调零的,那个图是要毕业答辩用的,千万别给答辩老师挑出毛病了,那可就惨了

楼主:
又想起来了

   刚想起来,其实我选择调零电阻的条件就是要v2最好通过调整RW后固定住,不要随着v1变化,这就好了,

楼主:
奇怪

   我刚才推了一下,怎么是R越小,v1对v2的影响越小呢?

楼主:
怎么没人顶起阿

   大家千万给小弟解决一下问题啊

网友F:
讲两句

先说说R3/R2
R3/R2是调节增益的,电流的增益系数是R1(1+R3/R1+R3/R2),一般选择R1>>R3所有就有R1(1+R3/R2),但是R3/R2不是越大越好,受一下两方面的因素限制:
1.为了避免不必要得电压噪音的增加,会要求频率为0时候的Noise gain(反馈系数的倒数)小于于频率为无穷大的Noise gain,那么很容易就有R3/R2<C/Ci
Ci是你那个传感器的输入电容+寄生输入电容(布板,电缆等)
2. 此外为了避免热噪音的增加,这个T网络带来的噪音要求小于你的运方带来得输出噪音的三分之一((1+R3/R2)*KT/C)^0.5<Enoe/3
Enoe怎么计算,自己看<Low noise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一书
或者自己用Pspice仿真V(onoise)
综合1和2就可以给出R3和R2的比值!
再来说说C
1. 从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因为所有运方输入端,电阻两端,电路板走线等带来的寄生电容,那么这些个寄生电容外加上你的光电传感器牡缛菥突嵩斐稍诜蠢∠凳

网友G:
那就选10k吧

WR越小电路越稳定,但耗电大,为了兼顾,应与r3,r4协调那就选10k吧。

网友E:
bob9999

是我说反了

R3要远大于R和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