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电压不能过高,为什么?

楼主(2007-04-14):
该电路振荡时的测试工作电压在(0.7V---1.1V),电路在小于0.7V和大于1.1V的时候不能起振.
求高手帮看看为什么大于1.1V的时候不能起振

网友A:
BZ电阻多大?Q1的基极要串个电阻

网友B:
奇怪了。。

这个电路,能起振吗????

网友C:
无稳态多谐振荡电路

这是个互补型无稳态多谐振荡电路吧

楼主:
BZ是常用的蜂鸣器

网友D:
大于1.1V的时候不能起振

是因为Q2基极电流过大,两个三极管均强饱和,反馈不足以使Q2退出饱和进入线性区。

网友E:
哪位可以详细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A:
判断原则:

去掉C1,三极管Q1不能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F:
我倾向于kevinchan的判断。

猜一下工作原理。

这是张弛类振荡器,不是一般三点式谐振类。振荡靠的是Q2接近截止、饱和区、在正反馈下增益的较大变化完成信号正、负转变的。振荡时,当Q1电流增加时,Q2原本不高的管压降在Q1的Ube1增加时变的更低,使增益持续下降,直至Ib1停止增加、下降,反馈量从上升转为下降,进入下降的正反馈。如此周而复始。

高电压下,Q2工作在放大区,增益稳定,没有足够的反馈量极性转变的机制,振荡不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