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的问题???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7-04-14):
(无正文)

楼主:
单片机的I/O口是控制信号的强弱

7404的2脚 是输出。

单片机的I/O是这样设置的,1)、I/O 1输出0(接地),I/O 2高阻(开路)信号弱,2)、I/0 1高阻(开路),I/O 2输出0(接地)信号较强;3)、两个都高阻(开路)信号强;

能不能实现???

网友A:
都啥和啥呀?

非门和RC像是一个振荡电路,是不是怕7404的输出能力不够?单片机IO口有什么意义?这有什么小信号放大呀?

网友:
我想是不是想用反向器满幅放大噢

网友B:
翻来覆去只是改变7404的负载,输出几乎不受影响

应该接到7404的输入端去衰减输入信号才行

楼主:
问楼上

为什么要接入输入端才有衰减;

接到输入端要用很大的电阻才能有不同的衰减;

网友B:
回楼上:

7404是低阻输出,负载能力校强,靠你那几个1M的电阻,输出基本不变。

你的方法就象是想通过增加几个灯泡将电网220V的电压降下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