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DAC做程控增益吗?

楼主(2007-04-15):
想用AD7523做程控增益,输出从几十个mv到3v左右,可行吗?精度呢?还有,DATASHEET中说供电电压可以在+5V到+15V,但是精度只在供电电压为15V时保证,用+5V对AD7523供电会有多大影响?谢谢。

网友A:
和基准电压关系更大吧

只要供电电压在正常范围内,误差不会太大吧!

网友B:
AD7523完全可以

参考1999年电子制作大赛,里面有一道题就是做程控直流放大器,1-1000的。

网友C:
我用过NS DAC121S101

为一个客户做了一个精密压控电源,用于调节一个TFT产品的亮度和对比度。
它在0-5V范围内可以保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