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信号变换电路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器需要正负12V电源有什么问题?

正负5V也一样呀

楼主:
我板子上只要+5V电源,不想再加了

我板子上只要+5V电源,不想再加了。我的检测精度要求不高,只要在交流电过30V时能检出就行。

网友B:
电阻分压到2.5V,再接个整型电路(施密特)

网友C:
30 V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

不会十分准,还有一定的离散性,但足够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