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T1568?请教一下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买了个LT1568,我只用了一个通道,可为什么上电两分钟后就发烫呢?
因为手头没0.1U的电容,所以我电源部分没接电容,但也不应该发烫呀!请问哪位高手用过LT1568,指点一下,我是单电源5V供电

网友A(2015-04-17):
我也正在用这块芯片,发烫原因也可能是震荡问题。  我做的时候是产生了180M的震荡频率,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B(2021-04-07):
楼主找到问题原因了么?我双电源供电也发热

网友C:
电源退耦电容(0.1uF)不能少。高频电路PCB布板也要小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退耦电容(0.1uF)不能少。高频电路PCB布板也要小心:

我更换芯片后不发热了,但是好像不工作了。输入什么波形就输出什么波形

用了A这边,B那边没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