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

楼主(2007-04-16):
最近做了4A的电机驱动,驱动所需的脉冲输入目前是通过单片机软件来实现的,8位单片机。用了定时器中断做了4个3k,4k,6k,12k的脉冲。现在想做把脉冲频率做到30k,且连续性更好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硬件或者软件方面的都可以。
自己考虑了2种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1):通过cpld+2052单片机产生,精度比较高,不过成本也相应的高
(2):555+数字电位器+2052单片机。
请大家指教!
多谢!!!

楼主:
re

没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AVR单片机

实用单片机的高频PWM,绝对能让你满意。这年头还搞什么扩展,价格复杂性都没有优势了。

网友B:
找带硬件pwm的单片机

楼主:
re

一般单片机上自带的PWM好像全是变占空比比较方便,频繁改变PWM频率好像不行。
avr单片机没用过不知道,stc2052里的PWM就不行,LPC2210里的PWM模块也用过,也不合适

网友C:
大把可以变频的,如PIC、Freescale等

我搞不懂的是:驱动一个电机你变那没多频干嘛?

楼主:
re

电机的转速是根据给定的脉冲频率相关的,想加减速过程平稳,当然要变频

网友C:
pwm不是一样可以控制变速吗?

有多少电机能响应10k以上的频率?

网友A:
avr

的PWM可以变频,很简单,文档看懂就搞定了。

楼主:
to: lyjian

出来的PWM能直接驱动电机?!
PWM是给电机驱动芯片的,按57系列电机来说,速度最大的时候要3k的频率,如果你的电机驱动芯片是16细分的,算算你要给多大的PWM频率吧

网友C:
开玩笑:出来的PWM不能直接驱动电机?

电机驱动芯片只不过将功率放大而已。

网友C:
你用的是步进电机?

楼主:
re

恩,用了个电机控制芯片,自己做了个双H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