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阻抗匹配还不影响上升沿的速度?

楼主(2007-09-17):
如何阻抗匹配还不影响上升沿的速度?目前是33M的信号,经过非门到芯片的驱动管脚,测试非门的输出信号上冲和下冲都特别大,在线路中串入电阻或是在管脚端并接电阻电容等,作些匹配工作,结果是上冲和下冲的幅度小了许多,但是此时到芯片的驱动管脚测量方波信号,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都变长了,应该串入了电阻的缘故。有什么办法能即减小上冲和下冲的幅度,又不影响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呢?

网友A:
数字电路可以不用考虑上下冲,一般都有

楼主:
我是拿非门驱动模拟芯片,这个模拟芯片是一个光电传感器,所以这种严重的上冲和下冲是有影响的。线中传入电阻,上冲和下冲小了,但是上升沿的时间和下降沿的时间就长了,不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A:
不放心可以加简单的RC滤波,RC常数取小点

虽然是驱动模拟芯片,但与数字电路之间的接口部分还是数字的,一般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