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放大电路哪里有?

楼主(2007-09-18):
  我设计了多种热电偶信号放大电路,比如用AD620+LM324级联放大1000×20倍,或直接用3个OP07反响和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级联放大1000倍,都发现系统温漂严重。我的应用是两根热电偶反向并联侧温差,问题是哪怕把两个测温头贴在一起包裹严实,系统输出的温差信号也随环境温度而变化,各位高手,这应该是运放的温漂导致的吧?要知道我的热电偶长时间处在室温下,没有受热。请教了!热电偶信号放大电路哪里有?您设计过吗,可否让我参考参考。  扬州大学 王昌龙

网友A:
恐怕不是放大电路问题

“我的应用是两根热电偶反向并联侧温差”
为什么并联而不是串联?

热电偶放大电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只要求温漂小,如果楼主认为这些运放还不行,考虑用斩波自稳零运放。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事实上,就是你把那两根导线短路起来,也未必不会有那样的“温漂”。

导线连接或热电偶与电路接口连接,是有热电偶效应的----可能你说的现象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