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9-18):
请教一个问题我把电话电路和我的小功率放大电路连接,小功率电路有两级运放电路可一接上电路就会出现很大的杂音而且我的功放管2030很热这是为什么呢,把电话电路直接接到2030就不会很热,一带上这个运放就会很热,运放我用的很普通的反相放大

楼主:

接上运放什么信号也会有很大的杂音和交流声,这些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哪位兄弟帮帮忙如解决这些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大了?

发热应该是散热不良或自激引起的

网友B:
估计是自激了

楼主:
方法

放大倍数是100.但声音不是很大,它是发生了自激震荡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震荡应该如何避免它呢.我用运放总是发生震荡,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形成震荡条件为什么呢

楼主:
方法

我在反馈电阻上已经加了100皮的电容.

网友C:
为什么不发个图啊

网友A:
在功放电路中要特别注意电源滤波和前后级的电源去偶

并单点接地。

楼主:
方法

它为什么会产生自激,很普通的两极反相放大啊

楼主:
电源滤波

电源滤波和前后级的电源去偶 单点接地。
该如何具体做呢我用7812 7912都用大电解电容和104滤波了该如何去偶滤波呢
2030如果不加信号就没有杂音和交流声也不是很热

网友B:
要100倍增益

根本不必用运放就可以做到。

楼主:
要100倍增益

如果不用运放那么用三极管吗

网友D:
直接2030就可以100倍

你还是发个图才能说明问题,要不都在盲人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