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模块发出音频叫声如何处理?

楼主(2007-09-18):
我最近做的几块板子出现奇怪的现象,当板子上的FPGA和双端口RAM所有功能均运行时,负责为1.2V和3.3V供电的两个开关电源模块均会发出音频叫声(1.2V的声音更大一些),但所有功能均运行正常,所有电压值也是正常的;当关闭双端口RAM只有部分功能运行时,电源负载较小的情况下,则不会有声音。

板子上的1.2V和3.3V用的是TI的开关电源模块PTH05060(最大输出电流为10A),而我测过在负载最大情况下1.2V的电流约4A,3.3V的电流约2A,所以应该不会是限流引起的问题吧?

PTH05060属于自带了整形电路的开关电源模块,我只是在其输出端接了几个钽电容。本人不是专门做电源的,以前在硬件设计中从未遇到过类似问题,请大家集思广益,看看有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模块发出音频叫声

多半是间歇工作,间歇工作的频率较低,可以被人耳听到。
“电源负载较小的情况下,则不会有声音”,很可能是这种情况下间歇工作的频率较高,人耳不能听到,并不是没有声音了。
是否间歇工作,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用示波器看电源输出端吗,能不能再说详细点?
如果是间歇工作,那造成间歇工作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网友B:
这种现象似乎很特殊

不过,你能确认一定是那两个电源发出的声音,不会是别的地方吗?

楼主:
回4楼

是那两个电源发出的声音,我试过断开那两个电源的输出,改为直接由外部直流电源提供1.2V和3.3V电压时,完全没有声音的。

网友C:
maychang说的是不是测开关管的开关频率?

网友A:
回楼主和古道122

是看开关电源功率管的波形,可以是功率管输入,也可以是功率管输出,还可以是变压器初级或次级绕组波形。
发生此种情况时,可以看到脉冲宽度变化非常厉害,甚至时有时无。

网友D:
是不是变压器啸叫阿?

网友E:
叫声多半是L产生的,楼主的模块有没有大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