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比无源滤波器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07-09-18):
(无正文)

网友A:
有源滤波器

在频率转折处其幅频和相频特性很接近理想曲线,不使用电感,容易调整。
不好的地方是有直流偏移,有直流温漂,远离频率转折点的地方与理想曲线相差较大,尤其是频率比较高时。

网友B:
还有较好的阻抗匹配性能

网友C:
请问阻抗匹配性能如何理解啊?

网友D:
有源滤波偏置好难啊…………

正在搞这个
头都大了
一点进展都没有

网友E(2008-04-16):
较好的阻抗匹配性能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