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开关CD4066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用的是VDD=9V,
        VSS=0V,
控制脚用的是9V,0

输入音频信号,并上拉至全部波形都大于0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大于5V就被削掉了。

按照DATASHEET,应该差不多能到8.5V左右,才通不过的,
请各位大虾指点异下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测模拟开关的输入信号,信号大于5V的就被削掉了

楼主:
真人指点下

电路图我还没画呢,

能够利用的电源没有负的,做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只用了正电源。

音频信号可能幅度会大于9V,所以先分压。

直接接音频信号的话,负的肯定被削掉,于是又加了个上拉电阻。

理想情况就是信号又不失真,又在0到9V内,就可以通过模拟开关了。

我试验用的分压电阻是10K,5.2K,上拉电压9V,上拉电阻5.2K。

楼主:
弄错了

把5.2K的分压电阻换成了2.4K,测模拟开关的输入信号,结果信号大于3.3V左右的就被削掉了。

应该是我哪里没有配置好,继续读DATASHEET

网友A:
不如用继电器.

楼主:
郁闷啊

用的场所开关比较频繁,不适合用继电器啊。

感觉模拟开关很简单啊,问了很多人,都说很简单,可就是弄不出来,怪了,各位指教一下,我画个电路图贴上去

楼主:
电路

电路如图,现在做试验中,只采用了A路,控制A时,把控制脚接到9V。
现在的问题就是,直接用标准信号进去,和输入端一连,波形就会被削掉,各位看一下。

网友B:
你的模拟信号是用什么测量的

楼主:
用泰克的示波器啊

网友C:
dd

应该用二极管嵌位.

网友A:
试一下

R13的作用?输入信号的阻抗?
试一下R14=R15=100K,输入输出各接一个电容.具体数值不能推算.你自己看着办.

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很容易欺负人.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问题解决了。

问题也很简单,模拟开关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后面接的一个音频功放,音频功放仅正电源供电,而且对输入信号只有几十MV,所以出现了上述情况。

不过我还是受益匪浅的。

同时,小弟真的是感到万分惭愧。

再次谢谢各位的指点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