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产生反压在滤波中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下面是一个滤波电路,当电感上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在电感端会产生反压。L21的左边是直流电源的输入,右边是输出到芯片或是负载。当电流变化时,在L21的左边对地测量会产生电压V=L*di/dt,产生的这个电压将电压产生跳变了,这不是加入干扰电压了吗?

网友A:
概念有误,要看它在整个频谱中的作用。

网友B:
电流变化时L21的两端会产生电压V=L*di/dt,但不会是跳变,因为电感两端均有电容到地,而电容两端电压不会跳变。
这个电流变化,如果比较剧烈,确实会使电感两端电压变化比较大,使输出电压变化,有可能影响负载电路的工作。所以在负载电流变化很大且变化迅速情况下,对电感量需要加以限制,甚至需要在电感两端并联电阻。这在一些特殊设备中可以见到。

网友A:
LZ:如果能分析一下此滤波器的频响特性就明白是这么回事了

包裹对脉冲的响应,不要孤立的看待问题。

楼主:
如果

L21的左边是电源直接输出端,右端相当于滤波之后的电源输出。对于右端来说电感两端电压的跳变是没有对负载产生影响。如果这种情况,在L21的左边直接给一个芯片供电,那么这个跳变就是在芯片的供电电压上加了一个跳变,可以这么理解吧,电感滤波的位置和电源的引出位置是不能乱放的。有时放一个电感在电源上滤波,对于后面的芯片起到了滤波的作用,但是对于前面的某些芯片供电也许就是加入了一个干扰源啊。

网友B:
“在L21的左边直接给一个芯片供电,那么这个跳变就是在芯片的供电电压上加了一个跳变”
C71将抑制这个跳变。
正是这个原因,C71应该用比C72更大的电容。

网友A:
LZ:这个电路主要是对输入端的纹波进行滤波,

至于负载的变化可通过加大C72来缓解,道理么楼主自己应该想得明白。

网友C:
LS没搞清楚电感电容的基本用途哦

电感的作用是保证回路电流的恒定,两端电压必然不恒定
电容的作用是保证两端电压的恒定,但它的回路电流就必然不恒定

必须根据需要进行正确的串联、并联,才能得到好的效果

楼主:
道理是能想明白

道理是能想明白,就是应用上有些糊涂。
在芯片的管脚加电容滤波(或是大点的电容)目的是在芯片要跳变电流时由电容供给,要事用π型滤波那么电感的电流是不能跳变的,那么在芯片要跳变电流时由谁供给呢?就是由芯片管脚的滤波电容吗?如果跳变电流是由芯片管脚的电容供给,那么说明滤波电感上没有跳变的电流,没有跳变的电流也不会产生跳变的电压在滤波电感端,那么在左端的电容还要加很大吗?每个芯片的管脚都加π型滤波器,都加大电容,电路板上放哪里啊?没地方放啊?

网友C:
哦,8楼说错了,应是LZ

网友A:
LS:如何根据需要进行正确的串联、并联,才能得到好的效果

在此听课了。

网友B:
回9楼问题

“在芯片要跳变电流时由谁供给呢?”
先由电容供给,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跳变但电流可以跳变,不会由电感供给,因为电感中电流不能跳变。
但电容中电流变化了,两端电压也要随之变化,变化过程的描述与你在1楼的方程类似,想必你也能立即写出来。电容两端变化了,电感中电流也变化,方程你在1楼已经写出来了。定性描述,芯片电流突然增加,电容两端电压是逐渐变低的,电感中电流是逐渐增加的。
左端电容并不需要很大,这个电容除供电感电流外,还需要供在电感之前的芯片,能满足这个要求即可。
没有必要每个芯片都加电感滤波。

网友D:
这里面使用的通常是磁珠电感,而磁珠电感

可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楼主:
从我开始虑除电源线上的高频

从我开始虑除电源线上的高频杂波,我就从没虑没过,一直都是加什么好像都没有效果?愁啊!

网友E:
电感的通直流,阻交流的特性

用在滤除电源上的纹波时效果很好,对直流的损耗很小,但电感的特性比较硬(电流不能突变),负载电流的突变会造成电压的波动,解决方法就是加大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的容量。

楼主:
所谓的滤波

所谓的滤波最后把波给虑哪去了?用电容滤波实际是相当于电容对交流是短路的,然后把这个波给短路到地去了。那地上不就有纹波了吗?如果纹波电流比较大,地的阻抗也比较大,那么在地上就会出现因为用电容滤波而产生的纹波电压。这时滤波用电容对电源滤波不就是相当于在地上加了一个干扰电压吗?

网友E:
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减少地阻抗、单点接地的原因

网友A:
楼主的钻研精神不错。

现在电路板都向大面积铺铜(多用于四层板)发展,且每个器件的电源处还要加上退耦电容,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F:
对于缓慢变化的电流,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G:
貌似c71应该比c72大才行吧?

网友A:
LS:不一定,但一般C72比C71大。

楼主:
有时测试

有时测试地层的不同位置,用示波器测量还是有纹波电压,已经铺整个中间地层了,测试地与地之间还是有比较大杂波,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什么好办法消除地与地之间的不同电位差?

网友A:
LZ:查一下你所谓的“地”与“地”之间的连接,是否距离太

网友E:
测“地”与“地”之间的电压,要排除示波器本身的影响

示波器的接地点--被测地线--示波器的输入点围成一个圈,即使地上没电流,也可能会感应到一些杂波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