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制作一个10A恒流源

楼主(2007-09-19):
要求体积重量能尽量小,电源用蓄电池,12v/10a的解决。
大家给提供几个建议或者方案吧

楼主:
补充一下

是直流的10A恒流源,要求用线性技术来完成

网友A:
线性的体积重量不可能小

最大功率耗散120W,你需要很大的散热器,估计需要加风扇。

网友B:
与普通的恒流源没什么区别

只是输出要用大电流的器件。

用线性的可能调整管上的功耗太大了--当负载为0时,功耗是120W

网友A:
这回我比 awey 手快了一点

不过结论一样:120W。
实际上,蓄电池端电压可以到13V还多,所以功率耗散还要大一点。

楼主:
不知道这种普通的蓄电池10A工作可以持续多少时间

楼主:
蓄电池是浙江天能有限公司制造的 10A那种 挖哈哈

网友A:
蓄电池上应该标有Ah数吧

楼主:
还好 正常使用的话,线上的电阻会有0.5欧姆左右

也就是说5v已经去掉了,剩下来7v电压在功率管上,70w,工作时间限制在1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
没标清楚 不过用个半小时看来没问题

网友C(2011-07-30):
shui 有图啊

网友D:
不知道你取样电阻想弄多大

网友E:
体积要求小,那么发热就要小一些,电流采样电阻耗散也不宜大了,<=1W最好。1W时就是0.01欧,10A压降0.1V,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遵从分流器国标,那就是75mV、选0.007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