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侠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现在在设计电路时想通过运放做一个四个数的加法运算,我使用的运放是LF412,用的是正负5伏,可是只要四个数的和大于3伏多就计算不准确,这也许是运放失真导致的,我想问一下现在如果还使用原先的电路,只想换一个运放,提高所加和的大小,尽量能在4伏左右,有哪些芯片可以选择!万分感谢!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运放一般输出只能达到VCC-1.5V

你的电路最多输出到3.5-4V的样子,要选择rail to rail放大器,这种放大器的输出能达到VCC-0.5V以上。
看看tle2142.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谢谢你,我已经做了电路板,不好意思再问一下有和IF412封装差不多的芯片吗?

网友B:
基本上双运放的封装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你那个电路不是四输入加法器

这样才对:

当然2楼说得对,要输出4V,必须用rail to rail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