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使用的基本知识,基本问题

楼主(2007-09-20):
请教电感的取值,以及参数?

在电路中电感会用在两处,一、电源上。二、信号线上。(谐振电路暂时不谈)

在电源上。
有两个作用。一、对大的冲击电流电感可以起到抑制作用。二、对纹波起到滤波作用;

在信号线上。
只有一个作用,滤波。

在TDK、村田、国巨的电感中,有的型号提到Q值,有的型号提到直流阻抗,有的型号test fre为1Khz,有的型号test fre为1000Hz,有的型号提到特性阻抗?

上述三种用法,如何确定电感值,以及其他的参数?

楼主:
补充

1、电源处,我们会使用一个电感,去抑制大的冲击电流;
2、op IC电源处,我们使用电感,去抑制纹波;
3、信号线处,我们使用电感,去抑制信号线上干扰噪声。

但都是凭感觉使用电感值,以及确定其他的参数。

有谁能更好的量化计算吗?

网友A:
先别说计算

楼主说的这三个地方,现在好像都不应该用电感。

网友B:
顶一下

 电源处应该用电感吧!

网友C:
电流冲击为主的干扰用电感

电压冲击为主的,一般不用电感而用电容。

信号回路上,少用,但电流信号回路也会用,如4-20mA。电源和IC似乎你也明白,不如提出具体的问题来

楼主:
用法三

DC/DC的储能电感。

图省略了。DC/DC的电感的取用,在DC/DC芯片的datasheet中一般都会推荐型号,或者参数的。

楼主:
方法四

我看过日本的机器这么干过。

楼主:
如何计算电感值?

如何计算L 的电感值?有的理不顺。以往总是采用想当然的方法,凭经念取电感值。

看看大虾能否帮助一下,通过计算来确定电感值。

网友D:
在LC去偶电路中,电感的取值本来就是凭经验的

没有准确的计算公式,你想隔离效果好点,LC就取大点。

网友A:
模拟电路中基本的无源元件有三种: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
模拟电路中,我们总是把元件看成集总参数的,即电阻器就是电阻,电容器就是电容,电感器就是电感,参数集中在一个元件里面。
但实际上总有分布参数。电阻器两端的引线之间有分布电容,线绕电阻器有电感不必说,金属膜电阻器的导电部分是螺旋状的,也有电感。电容器是金属箔绕制的,有电阻,也有电感。电感器是线绕的,线与线间有分布电容,导线总有电阻。
其中,电感器是最不能看成纯粹参数元件的,分布参数最大。市上卖的数mH的色码电感,感抗应该随频率升高而线性增加。但实际上,高到一定程度后其阻抗反而下降,就是分布电容起了作用。显然阻抗开始减少就失去了电感的作用。一般电感量大的电感器,其分布电容也大,阻抗开始减少的频率也低。所以电感量倒底用多大,很多情况下还要根据经验。

楼主说的第一点,很少用电感器。因为电感虽能够抑制大的冲击电流,但由于自感电动势,它也是造成电流冲击的原因,用继电器时一定要在继电器绕组上并联二极管或采取其它保护措施就是一例。
第二点,抑制纹波。但电感附近如果有交变磁场,电感中将有感生电动势,这是纹波的来源,完全失去了抑制纹波的作用。因此在有交变磁场情况,绝对不要用电感给芯片滤波,否则会“捡拾”杂散磁场,比仅使用一个电容还糟糕。
2楼说的第三点实际与第二点相同,也最好不用电感滤波。
9楼说的第三点,是非用电感不可的地方。

楼主:
用法一,好像是经常采用的。我已在几个产品中,看到老外的图纸上这样用的。
用法二,本意是将抑制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A:
当然有这样用的

我只不过告诉你,用电感器时需要小心谨慎。

楼主:
共同提高,计算取值

凭经念取值是设计的初级阶段;

凭计算取值是设计的中级阶段;

想当然就是凭经念.中国人有太多的想当然了,不是都是日本,德国的工程师做事很严谨吗.可能他们就是想当然少.

网友E:
不可能每个元件都凭计算

网友F:
应该倒过来吧?不用计算就可以正确取值了,那不是高级阶段

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网友C:
楼主结合你的实际经验,试进行一次计算取值看看

这样,就可以将话题展开了。

网友A:
有些事情无法计算

因为分布参数你不知道。
典型的例子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也属于电感)。这种变压器都是自己绕或者交厂家加工,而变压器绕组电感量、绕组间电容、漏感等等与绕制方法有很大关系。这些参数必须实际测量,然后修改变压器设计如匝数等。
“凭经念取值是设计的初级阶段;凭计算取值是设计的中级阶段;”,余不以为然。

网友C:
有的计算明知不准确也要进行计算的

比如磁路欧姆定律,由于“磁导体”的磁阻可变性,一般认为普通的计算只是定性分析(计算)但是,对它不但还要进行计算,而且特别地强调有个“磁路欧姆定律”。

楼主:
iC921提提意见

用法一中,采样频率为1000Hz,带宽即为500Hz。500Hz为有用信号,
超过500Hz为噪声。

L = wL,将电感的阻抗随频率增加。可以将LC滤波理解为一个电阻可变的RC滤波,且频率变高,截止频率变小。即合理的使用,LC的滤波效果比RC要好。

(一)
试取 L=220uH,C = 0.1uF,来计算一下:
X =6.28 × 500 × 220u = 0.7ohm。

fc = 1/(6.28 × 0.7 × 0.1u)=2.2MHz。

从上述计算看,如果取L=220uH,C = 0.1uF,对此电路毫无作用。

(二)
再假设如果AD的采样率为100Hz,还是取 L = 220uH,C=0.01uH。
X = 6.28 × 50K ×220u = 0.7Kohm。

fc = 1 /(6.28 * 0.7K *0.1u)= 2.2KHz
这样电源上只有2.2Khz的分量对AD放大有负面影响,LC的滤波效果就达到了。
如果采用RC电路肯定不行了,因为R不可能取0.7K的。

用法二的计算类同。而用法四就不一样了,它是通过谐振频率来计算。

网友G(2013-06-26):
讲了那么多还是没有说到电感要怎么选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