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我找到问题出在哪了(关于CD4052)

楼主(2007-09-21):
我用单片机不断切换X0,X3通道,使CD4052输出一个方波,后来才发现是由于CD4052后的运放延时较大(可能是LM1458的输入容抗太大造成的,这一点我看了LM1458的DATASHEET不过上面没说它的输入容抗,不过我还是**认为是它输入容抗造成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不用电压跟随器隔离的话,信号衰减很严重.于是我又想把电压跟随器加在CD4052之前,不过由于它的导通电阻太大,信号衰减也很严重!
   大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我感觉只能换好一点的模拟开关了!

网友A:
前面说“我找到问题出在哪了”,后面说“大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不对啊!

我估计,问题不在模拟开关上,也不是出在运放的输入电容上(顺便说一句,输入电容和输入容抗是两回事)。
你没有说输入信号有多大,估计是电源电压。你的问题很可能是运放进入饱和造成的。

网友B:
dd

不明白lz怎么搞

楼主:
re

信号的大小可调的,使用的信号源的幅值才1V,运放的供电电源为正负12V,所以运放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的!我觉得还是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电容的问题!因为从示波器的观察结果来看是经过电压跟随器后信号才有很大延时的!

网友C:
问题的症结所在

问题的症结所在

1,CD4052 控制端当5V供电时最小3.5V, 10V时7V,15V时11V,所以6.8V供电时,估计最小4.76V.
   3.5=0.7*5;;;;;;7=0.7*10   ;;;;;11=10.5=0.7*15
   4.76=0.7*6.8;;;;;另6.8V稳压管有很大离散性, 实际稳压值可能比6.8大.

2,单片机的输出口高电平不一定达到6.8V供电所要求的4.76V以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3,解决办法:
   CPU的输出控制信号经20K电阻连S9013三极管基极,三极管集电极再连CD4052的控制脚,三极管的集电极经20K电阻连6.8V,这样CD4052的控制脚高电平可接近6.8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帮忙顶一个,彭建学 可是个高手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