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调压电路

楼主(2007-09-21):
3/4接发电机副铙组,5/6接是采样的,1/2接出到励磁的!

网友A:
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瞎猜了

建议你自己先说一说自己的理解,之后让大家挑毛病,方便一点,有效一点。

楼主:
补充

5/6(交流18V),3/4(交流110V)都是从发电机接出来的,1/2再接回发电机碳刷上的,不好意思R3弄错了,是个电位器1K的.经过这个电路进行调节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采样信号从5/6引入,通过电位器调节Q1基极电压,从而调节Q2发射极输出电压,即1角的电压,从而1/2之间电压得到控制.想知道如何才能让发电机加负载以后,电压能降低.

网友B:
电路分析

请问你是设计电路的还是设计发电机的,我有个电路和你差不多,详细分析还没写好,请等待.

网友B:
电路分析

工作过程:
1初始:由电机副绕组的初始电压通过5406的整流及C1滤波,通过R1,R2加到Q2的G极,使Q2导通,发电机转子绕组就有励磁电流流过,使副绕组的电压升高,此电压使Q2加大导通,更使励磁电流增加,从而形成正反馈.
2调压:因为励磁电流的增加,取样绕组也产生了电压,,此电压经4007的整流及C2滤波,在C点分两路:一路经R6,R5到地,另一路经稳压管D4,R4到地.当C点的电压低于6.8V时,对前面的工作过程没有影响,当它大于6.8V时,稳压管导通,使B点电位上升,升到0.7V时,Q1就导通,使A点电位降低,进而使Q2关闭,切断了励磁电流.调整R5的阻值,可改变C点到达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R5的阻值越小, 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越长, 发电机主相的电压就越高.这就是空载时的调压.
3稳压:当发电机主相接上负载后,主绕组就有电流通过,此电流的大小,使取样绕组的电压跟踪变化,电流大时C点电位降低,Q1导通延迟,转子流过的电流增加,反之,电流减小.转子电流的增减使得主相电压相应增减.从而起到稳压的作用.另外,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三个绕组都会发热,使电阻增加,进而使电流减小,反映到C点,使其电位降低, Q1导通延迟,转子流过的电流增加, 使得主相电压相应增加, 从而起到稳压的作用.
说明:
1:图1是重新画的仿真原理图,图2是仿真的波形
2:Q3等虚线框内的元件用途不明,我们在使用时没有用到.
3:原图中一些元件的数值有改变并去掉一些元件(我们在使用时没有用到).,否则不能仿真

网友B:
电路分析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chenguox 大哥,对于你3稳压中说到电流大时C点电位降低,我这样理解:主绕组功率一定,电流大,使电压降低,那么取样绕组的电压也降低了,因此整流后C点电位也降低了.对于你说那部分作用不明的电路,是可以去掉的,具体作用我忘了.还有问你一下,你的电路,当加负载时,电压升了吗,我的电压升了好几V,我想设计的是能当空载调电压到240V,加负载5000W时,电压变为235V左右,你有什么好建议吗?我用过的方法:把你电路图中的R8放到从取样绕组接到D2,D3之间,并联一一个电容,但不理想!

楼主:
再问一下

你电路中的R3,C3,D9的作用是什么?R3,C3是给励磁电流一个回路吗?但电容不是阻止直流流过吗?D9是防止励磁电流反向吗?

网友B:
电路分析

1: 是会上升5V左右
2: D9是当Q2关断时,转子绕组的能量从D9释放.防止反向高压击穿Q2.
3: R3,C3的作用是使Q1快速导通,当Q2关断时,D极电位快速上升,此电位对R3,C3充电,充电电流使B点电位更快上升,相当于一个正反馈.

楼主:
谢谢!

懂了些,好象我们的老大说能当空载调电压到240V,加负载5000W时,电压变为235V左右,不知道怎么办,你们是做的是发电机上的AVR吗?如果用IR2183去驱动功率管Q2,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B:
电路分析

1:我不是做发电机上的AVR的.目前,我的工作是设计发电机.只是发现配套的AVR不太好而关心一下.你是不是做发电机的?
2:负载时电压少量的上升和下降是没有关系的.
3:IR2183是一IC,用来推动MOSFET的,对此没有深入的研究,感觉上用在此是大材小用了.另外IRF7403的VDSS=30V,你们使用中出过问题吗?

楼主:
回答

1.我们公司是做发电机的,跟你一样,发现配套的AVR不太好,所以要研究一下.
2.我们公司买来的AVR,我发现热磨的时候,员工都先把电压调到高一点,加上负载后下降一些,为什么我不太懂的
3.我设计的时候用IRF740的,因为防真没有,我就用IRF7403代替一下

楼主:
疑惑!

1.关于你在2调压中说(调整R5的阻值,可改变C点到达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R5的阻值越小, 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越长, 发电机主相的电压就越高),我想应该是R5越大,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越长,Q1导通时间也越长,Q2关闭时间也越长,切断流过发电机转子绕组的励磁电流的时间也长,那么副绕组的电压就低,这样发电机主相的电压就也越低,是不是这样啊?
2.发电机主相的电压的是不是就是发电机面板插座上输出的电压吧?
3.关于你在3稳压中说(主绕组电流大时,C点电位降低)不知怎么理解?

网友B:
电路分析

1:(R5的阻值越小, 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越长)应该是:R5的阻值越小, C点电位升到稳压管D4能导通(6.8V)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说Q2工作的时间越长.而Q2关闭时,一切从头来过.
2:是
3:主绕组电流大时,使取样绕组的电压降低,也就是C点电位降低.

楼主:
Re

1.那我理解的也是对的吧,R5的阻值越小, C点电位升到稳压管D4能导通(6.8V)的时间越长跟R5越大,稳压管D4导通的时间越长,Q1导通时间也越长,Q2关闭时间也越长是一个道理
3.主绕组电流大时,为什么取样绕组的电压会降低啊?取样绕组就是从主绕组中抽出来的啊,主绕组电流大,那么取样绕组电流也大,取样绕组电压也不是大了吗?

网友B:
电路分析

你这两点是错的.

楼主:
帮忙啊

具体说说看,我没觉的错啊?大侠帮帮忙哦

楼主:
修改了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