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电流检测方法

楼主(2007-09-22):
激励源输出频率为1M左右,幅度为1~4V可调的正弦波,偏置电压为0V。
因为要求输出电流小于10mA,所以要进行电流检测。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楼主:
串联小电阻测电压

的方法可行么?如果串1欧姆的电阻,流过10mA的电流就是10mV,要放大几十倍进行电压比较从而判断是否过流。关键是激励源输出的是正弦波,过流的话每个周期也就nS级的时间是处于过流状态~

楼主:
等待。。。

想采用高端检测的方法,但是源信号是1M的正弦波,过流检测跟普通的电流检测一样吗?

网友A:
高端检测:须了解速度够不够

原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Maxim等的高端电流检测器,是否达到这个速度,得可一下。

另外,它们往往是消耗信号电流,有可能不合适的。务必注意,免得到最后测不准确也不知道原因在哪。

毫伏级信号算是较强的,测量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增益是几百倍吧?注意带宽。

楼主:
看到MAX4173,不知道可不可以~

MAX4173T的带宽是1.7MHz,测试条件是Vsense=100mV,这个芯片用在我这里可以么?

网友B:
方法简单

1,用3.3欧姆的采样电阻得最大33mV信号
2,用失调电压3mV的高速比较器TL3016(10纳秒)或LM211(20纳秒).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如果要求输出电流小于1mA呢?

这该怎么办?增大采样电阻么?

楼主:
还有,比较器需要一个33mV的参考电压么?

还是要先将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用差分放大器放大,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大的参考电压作为比较标准?

楼主:
pengjianxue,iC921等大侠来说说吧

pengjianxue,iC921等大侠来说说吧,
用比较器实现的话需要一个小的基准作为被比较电压么?

网友B:
分压

参考电压100欧与15K电阻分压.

彭建学

网友B:
分压

参考电压:如电源为5V,因比较器输入阻抗很高,无需专门电压基准,请用100欧与15K电阻分压.

彭建学

楼主:
pengjianxue大侠,那如果要求输出小于1mA呢?

参考电阻要改用33欧姆么?

网友B:
可以

可以
彭建学

楼主:
pengjianxue大侠,

因为我用的是高端检测,把参考电阻串接在电源的输出端,所以我应该先把参考电阻两端的电压取出来,用比较器跟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我打算这样做:用TL084将参考电阻两端的电压跟随出来,然后用一个宽带差分放大器得到参考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值,然后接比较器。
这种方法可行么?

楼主:
大侠,楼上这种方法可行么?

用TL084先将参考电阻两端的电压跟随出来,然后用一个宽带差分放大器将两个电压值做减法运算,接比较器。比较器出来的信号直接送到单片机或者FPGA,这种方法可行么?

楼主:
iC921,pengjianxue大侠这样可以么?

网友B:
问提

1,如果你的供电电压为+/-5V, TL084不能用,因为
  (1)TL084在+-5V供电时,输出线性范围+-3.5V,而你的输出可达4V
  (2)TL084失调电压3-13毫伏,太大

   办法:(1)选用失调电压低于1毫伏,BW大于20MHZ的运放
        (2)在采样电阻一端,接两只20K精密电阻,一只到地,分压点接运放的
           正输入
        (3)在采样电阻另一端,接两只20K精密电阻,一只接到运放输出端,
           分压点接运放的负输入
        (4)以上的目的是运放输入的最大电压为+-2V.
        (5)运放输出接比较器.
2,如果你的供电电压大于+/-5V, 更好办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