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精度可以达到0.1的pt1000电路

楼主(2007-09-24):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电源端要串入20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肯定抄错了

此图原理根本不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没错啊

没错的啊刚才我又测了一遍,我现在不明白的是A1,A2位置的两个是什么器件,我看了和三极管差不多,所以我用三极管替代的,各位知道怎么分析不?

楼主:
会不会是恒流管啊

楼主:
我查了下,有点象恒流管的接法

网友A:
很优秀的电路

1,A1,A2 肯定不是三极管
2,A1,A2应该是恒流管,A1和R1,A2和R2分别构成电流源
3, 估计两个电流源相等,设为I
4,计算:

 将与R3串连的100电位器一起视为R3,将与RS串连的20K电位器一起视为RS
 (1)U1A的5脚电位  UA=2I*R3+I*RT
 (2)U1B的5脚电位  UB=2I*R3+I*RZ
 (3)U1B输出   U01=(1+R5/R4+R5/RS)*UB-UA*R5/RS
 (4)U1A输出   UO=[1+R7/RS+R7/R6+R5*R7/(RS*R6)]UA
                 -[R7/RS+R7/R6+R5*R7/(RS*R6)+R5*R7/(R4*R6)]UB
 (5)     UA=2I*R3+I*RZ+I(RT-RZ)  代入(4) 得
 (6)  UO=[1+R7/RS+R7/R6+R5*R7/(RS*R6]*[I*(RT-RZ)]
         +UB-R5*R7*UB/(R4*R6)
    因R5=R6=12K, R4=R7=100K 所以
 (7) UO=[1+2R7/RS+R7/R6]*[I*(RT-RZ)]
      =I*(9.3333+200/RS)*(RT-RZ)
       20K=RS<=40K  RZ=750  RT>=750 (>=-65度)
 (8) UO=14.333I(RT-750)到19.333I(RT-750)
  100欧电位器调共模电压,20K电位器调放大倍数
  此电路精度取决于恒流管精度,R4,R5,R6,R7精度
是很优秀的电路 ,如果测量范围为-65度到650度, 且A/D满度3V,则
可判端恒流值为60到82微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补充

精度取决于恒流管精度,R5与R6的配对精度,R4与R7配对精度

此电路很有美感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楼上能否指点一下——

如果用国内常用器件来仿造该电路,运放和恒流管应该分别用什么型号的合适?

网友A:
型号

1,恒流管可用REF200,4DH,但精度达不到0.1%以下.
2,可用稳压电流极小的稳压管与三极管构成,但一般稳压电流最小是微安,故,恒流值应大于毫安级才行.
3,如果单电源供电,运放可用高精度轨到轨运放.双电源的话,更好选.代理商很多,自己网上找吧.

彭建学

楼主:
仿真不对啊

我把恒流源接在那两个管子的位置,仿真结果U1B输出就有3V多啊

网友A:
注意

1,注意恒流管的工作电压要低!
2,国内容易买到的工作电压低的是REF200,工作电压2.5V.
3,REF200恒流值为100微安,PT1000在650度时电阻3296欧,R3最大350欧,

 故U1A的5脚最高电压为:399.6毫伏.

4,用REF200, 为了满度3V,RS要变大.

彭建学

网友C:
彭老师的式子看不太懂啊

看来我运放还要好好多学习!

网友C:
彭老师能讲讲U1B输出的推导过程么?

网友D(2012-04-05):
怎么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