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方波转成三角波,双极性好弄,单极性就不知道怎么

楼主(2007-09-25):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做个积分电路,将“+”端电压设成方波高电压的一半

楼主:
回楼上

楼上的意思是运放还是单电源供电,但是同向端电压为1/2VCC?

网友B:
一般的积分电路容易将方波的零点电平和失调电压进行积分

逐渐偏离"零点"轨迹。因此,动态归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