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电源,一般用什么电源片(要求5V)

楼主(2007-09-25):
输出0-6MV的压力传感器,一般用什么基准电源(要求5V输出)

楼主:
要求易购、价格适中

要求易购、价格适中

网友A:
没规定,关键电压要稳定

应变式的压力传感器好象用恒流源驱动更好

网友B:
关键看要求的精度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一般的电源就可以,我看好多仪表用7805做传感器电源。
  如果精度要求高,那就要用高精度电源或电压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