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H参数与Y参数

楼主(2007-09-25):
晶体管的H参数与Y参数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看书去

网友C:
几年书白读了?

网友D:
看看模拟电路和高频电路吧

模拟电路里(典型的中频)一般三极管通过H参数等效
在高频电路里,三极管要不就用混合PI等效,要不就用Y参数等效。

网友E:
h 是输入输出之间的, y 是输出端的……

还是好好看教科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