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增益"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无正文)

楼主:
有图说明的呀

网友A:

功率增益都是在系统阻抗确定的情况下给出的。 lz的图中暗示了系统阻抗是50欧姆。也可以直接折合成电压增益,二者是等效的。
一般的op都没有说系统阻抗,也不提供率增益了。

网友B:
偶落后,不了解LNA

网友:
LAN 我 就 认识 局域网

楼主:
LNA:低噪放。高频电路一定要涉及。

功率增益都是在系统阻抗确定的情况下给出的。我还是不懂,xfz,能在具体一点吗?

谢!

网友A:
主要是看没有人回答你

我就接了这个渣
在系统阻抗固定系统中,功率增益等于 g(power) = 10lg(po/pi);p = v^2/R,而R前后都是固定的阻抗,就计算时候就抵消了。

电压增益则20lg(vo/vi),也是这么来的。

这个计算在数字中频中计算系统增益是经常遇到的。

楼主:
还有点疑惑,再请教,谢!

1、在一些mos管的资料中,如2sk882。它在特性说明中描述:Gps = 17dB(典型值)。可以通过xfz描述的方法,推算出电压增益。但我们计算电压增益会使用H参数模型,增益K = Gms * R负。那在datasheet中给出Gps的含义是什么?

2、在许多的资料中LNA电路都会用功率增益,而我们又习惯与电压增益。是不是因为在高频电路中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用功率增益描述更好。

注:我原先一直是在2K采样率以下的uv级别的处理,现在刚接触32M采样率的电路。

谢谢答复!

网友C: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吧
射频工程师习惯用功率增益
模拟工程师则喜欢用电压增益
其实两者是可以互算的

楼主:
有点道理。

网友A:
主要是看没有人回答你

1、第一个问题,Gps我不懂,建议在网络上找找;
2、第二个问不题,并不是在高频电路中功率增益表示有特别的好处,主要是入射波、反射波不容易直接测量;但功率是容易处理的,所以直接就用功率增益了。
   但实际上,LNA的增益和前后端的匹配很相关.多数情况下,用s参数更好。

哈哈哈,说到这个阻抗和匹配,希望我没有捅娄子。

楼主:
再请教,谢!

OK,谢xfz。

1、第一问题,网上再找找。(注:Gps为共源级功率增益)。

2、第二个问题,还有四个小点:

2.1、“但功率是容易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在工程中直接可以用功率计测量即可。如安捷伦就有功率计。

2.2、关于LNA的输入端匹配。从噪声的角度分析:有的书籍说采用共轭匹配,使反射最小,也就是输入阻抗等于源阻抗;而有的书籍说采用最佳负载,使输入信号最大,也就是输入阻抗远大于源阻抗。

2.3、关于LNA的输出端匹配。如果LNA后级是可变增益放大器,是否直接采用最佳负载匹配,使输出信号的电压幅度最大。

2.4、关于LNA的分析。我对Orcad-pspice较熟,它对幅频特性、直流工作点仿真较好,但无 NF 、S参数的分析。刚开始尝试用ADS2005,它有 NF、S参数 的分析,但库中提供的器件较少。xfz,你用的啥仿真工具?另外,我的采样频率为32MHz,采用ADS2005是否不太合适?

网友A:
问题越来越多了

2.1 agilent的功率计固然能测量功率,这里主要还是适量网络分析仪器,得到一些参数,能分析出入射、反射等功率;
2。2 都不对。lna的输入匹配主要是兼顾驻波和nf,至于输出功率在后继电路中好处理;
2。3 ads适合仿真。lna库文件可以自己做的。

楼主:
问题越多越好呀:)

我先消化一下,过两天就没有搞清楚的东东再请教。谢,xfz。

楼主:
话题转到ADS软件上了

我正在看安捷抡的<ads2002 基础仿真实验教程>,xfz,还有其他好的pdf学习文档吗?

另外,用了几天的ADS感觉它是一个模块级的仿真,不象orcad是器件级。我说器件级别,主要还是orcad的用法,就是先画原理图,然后仿真。而ads还好象不是了,是不是还用的不熟悉。

网友A:
用了几天的ADS感觉它是一个模块级的仿真

多用几天,就不是这感觉了。

你看的那个是国内能找到的比较好的中文资料了,当然也有其他的,但要花银子

多看help文件

楼主:
再请教

用了几天的ADS2005,有点感觉了,可以进行DC、AC、S参数仿真了。

我目前的300K-16M这个带宽上,而在ADS2005中默认的单位为GHz。

Orcad的AC仿真时,频率到32M就很慢很慢了。我查ads2005的help,也没有找到关于适应频率的说明。

在ads2005明确中,对仿真频率有要求吗?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TI、ADI的器件在网站上都可以找到spice参数。

如何将spice参数导入到ADS中?

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就我知道的

作不了。

楼主:
谢!

再学习学习,不懂再上来请教。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