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V输入0-20mA输出电路原理解答

楼主(2007-09-26):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原理图啊,怎么是0-20mA输出的啊

网友A:
此电路不合理

此电路不合理
1,R15可去掉
2,R16可短掉,C8可去掉
3,C6可去掉
4,R11,R12太大,20毫安时压降为200V
改正:
1,如输入为0到-5V,R11应为250欧
2,如输出允许最大负载电阻为500欧,R11最大为50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是不是输出有问题

我现在只想知道0-20mA的输出电流是怎么产生的,有可能输出是上负下正?

楼主:
Q1是不是增强驱动能力?

R11端输入的信号是一个0-2V的电压信号经过线性光耦HCNR201以后,再经运放放大出来的,应该还是电压信号

网友B:
电路画的不规矩

图不是很规矩,所以导致很难理解,试着把图以运放为中心画,就会一目了然了,另外你说的Q1的问题也应该是对的,主要是因为324的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加入Q1,而且温度性能很好。
2楼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反馈要从射极取

既负反馈是R13----Q1_BE--R17----OUT------OUT+----R12回路,应该很清楚了吧,不过计算值好象不对,不是0-20毫安。

楼主:
可是

    R14  R15还分别接有15V和-15V的电压呢?正确的图输出端应该是上负下正。只是不知道电流是如何得来的,0-20mA.

网友A:
听我的吧

如为0-2V输入, 则
1,R15可去掉
2,R16可短掉,C8可去掉
3,C6可去掉
4,R11应为100欧
5,如输出允许最大负载电阻为500欧,R12最大为50欧.
6,Q1改为PNP
7,电流出,上正下负.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图贴不上

恩,照你说的搭了电路测了一下,可是输出电流是0-0.02mA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R12换成50欧后,上面的电压是0-1V,说明电流是0-20mA,可在输出端量就不对,差了1000倍

网友C:
Q1 画反了

R14无用,Q1 C极接负电源

这种电路有明显的不足:输出电流由前面的信号源提供。能带20mA负载的运放不多。要是输出几安恒流源就更麻烦了

网友A:
Q1反了

1,Q1的C极应接-15V.
2,你的驱动R11的运放能直接驱动20毫安吗? 请确认!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大幅度感

地方广泛感到反对部分的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