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要做高速放大,要让》=50MHz的信号通过,Rf选2K,Cf选1.2pF,请问这样小的电阻电容值会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解决?

楼主:
k

那位大哥帮忙解答一下啊,感觉运放发热,会不会是因为电容太小了啊?

网友A:
1.2pF 太小了

跟杂散电容和芯片输入电容都是一个量级,对布线和器件要求很高

2k 电阻并不小,高频场合也许还嫌大

楼主:
谢谢

1.2pF太小了?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我现在放大40倍,为什么输出却是一个定值?5V的Vcc,输出有时候定在是3.6V。也有时候输入和输出一样大。电路就是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Gain=Rf/Rl。

楼主:
指教

各位大哥指教指教啊

网友B:
附上电路吧

看看

网友C:
输入呢?

实际焊接中结点电容也会达到皮法级的,1.2p有点小,12p还差不多

楼主:
电容

如果把电容增大的话,那就要把电阻减小了

网友D:
输入是多少?

输入的幅值?频率?你所选运放的闭环放大能力多少?SR?

楼主:
参数

我选的运放是opa847,一款高速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有3.9G。增益有86db,现在用直流做实验,发现不管输入是多少,输出都是一个定值,3.7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