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电阻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9-28):
  此电路是一检测电路一部分.从op输出0.3-3V电压,经一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输入到A/D转换器.
  疑惑:在正常工作时,电阻R(2.7k)两端没有压价差,"短路".请问这个现象怎么理解?
  谢谢,先

网友A:
没有压降说明没有电流

或电流非常小,可以忽略。

网友B:
如果如果电压过高时,这个电阻可以限流。

网友C:
如果直接进AD,当输入电压过高时AD会挂掉

稳压管是箝位用的,用于保护AD,但光用稳压管,当输入电压过高时,
稳压管上的电流又会过大,烧坏稳压管,所以又加了个限流电阻。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

   op输出电阻很小,而a/d转换器输入电阻很大,所以a/d输入端电压和op输出电压值很接近,电阻R才会有上面说的现象.

网友D:
限制op的输出电流

箝位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op的电压过高,可能是ad的输入电压不能过高,烧坏ad或者超出测量范围。电阻的左右就是op输出电压高的时候,如果不加电阻会产生很高的输出电流,可能让op或者稳压管烧坏。

网友:
记得 00 曾经 说过

理论 上 输入阻抗  无穷大   输出阻抗无穷小

因此 没有 电流 进入 AD
因此 电阻R 两端没有压价差

这 就是 理想 的结果

网友E:
估计和前面的电路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F:
其实这是个老调重弹的问题

跟以前讨论过的AD前是否加RC电路是同一个问题。
我以前的想法也跟7楼的想法差不多,认为ADC跟运放有些相象,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输入电流极小,从而可以忽略输入前端电阻的压降。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大部分ADC的资料并不给出输入阻抗和输入电流这俩指标,我曾经甚至一直把ADC的输入电流与漏电流混为一谈。但是后来发现一个ADC(ADS8365)上给出了输入阻抗只有750,才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如果输入电流并不小的话,加上电阻肯定有压降,ADC怎么还能准确测量?
如果上面的认为有误希望大牛给纠正。

网友A:
多数运放输出允许短路而不会损坏

所以这个电路应该是保护A/D而不是保护运放。

网友G:
我的理解

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很小,从lz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后级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所以这个电阻上不会有压降,我想它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限制稳压管电流过大,也就是起到保护稳压管的作用。
我相信lz的稳压管应该是3v左右吧,但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可能到10v左右,作图者的意图就是怕稳压管烧掉,所以加了个电阻。

网友H:
保护稳压管

即使不烧稳压管,那么大短路电流有时也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