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在开机(开电源)瞬间损坏芯片

楼主(2007-09-28):
各位DX,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一块板子,有时候开机瞬间会烧坏芯片。
有一数字电路,有时候插拔电会损坏芯片,芯片的电源引脚都接有滤波电容的,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浪涌损坏?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要软启动啊

网友B:
还要MCU控制呀?

网友B:
闹笑话了,我还以为必须外部控制的叫软启动呢。

网友C:
哈哈~~~这个软可不是软件的意思,是软性的意思,慢慢启动

楼主:
加那个滤波电容不就是为这个吗?一大一小并联的

网友A:
滤波电容只会增加浪涌电流,可以说就是因为有滤波电容才

因此才需要软启动

楼主:
那具体怎么操作?即如何实现软启动?

是这样吗?加电容抑制了电压却引来了电流?

网友C:
你可以让参考电压慢慢上去,这样输出电压就慢慢上去了。

网友D:
电源造成

所用电源的特性不过关造成的,电源在开机和关机过程中,由于闭环调节产生短时间超调电压.超调电压可能达到正常输出电压的10倍!

管用措施:
1,选用具软起动特性的电源
2,在负载入口加TVS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TVS,看看你电路里有没有L大的感性元件~~~

网友F:
什么是插拔电?

如果是带电拨插,通常是不允许的。

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键盘有电气故障,可是前不久的一天,有人说他的键盘坏了,要拨我的去试一下以确认是不是真的坏了。真是什么人都有!!
-------
有一数字电路,有时候插拔电会损坏芯片,芯片的电源引脚都接有滤波电容的,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浪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