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07-09-28):
(无正文)

楼主:
IR2121的Voffset最大为5V,所以图上接的是不是不行啊?

楼主:
补充

当IRF740通的时候,IR2121的7脚电压是不是会达到150以上啊?把IR2121弄坏掉啊?

网友A:
150V

7脚是不会有150V的。

网友B:
好好看看IR2121的技术资料

本站就有。

楼主:
谢谢!

可能是小第入门太浅,不太看的很懂,大哥门能不能具体说说问题点

网友C:
假如管子烧了就难说

网友D:
能通吗

IRF740能通吗?740要通了,那么它的S极电压要接近150V,这时VCC的电压幅度很低,740就关断了。通不了吧?

网友B:
IRF740用作源极输出

源极输出的电压增益近似为1,所以输出电压幅度与输入近似相等。用这个电路,输出不可能很大,比输入电压还要小一些。

网友D:
馆子

740功耗比较大,会坏了吧。
740上的DS间的压差会非常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