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50做差分减法

楼主(2007-09-28):
我有个差分信号0-(+-2V)的交流,本来是直接进高共模差分运放INA117的,输出就是它们的差值了,但后来发现受频率及压摆率的限制,波形有截,失真,而且有个大问题就是0点漂移的利害,因为这个差分信号我最后要进311比较器的,结果在零点时,311输出一直为高,其他时候都正确。所以我想换ICL7650,看它的资料基本是0漂移的,uV级,应该可以满足,2.5V/us的SR,2MHz的带宽,应该都可以。但问题就是信号进INA117直接就是V+ - V-了,ICL7650不是,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做个减法电路,而且电路里的电阻我不知道取多大值(都是同值),10K可以么?会不会影响ICL7650的CMR下降?应该取多少?还有就是ICL7650价格多少?它可以+-12V供电吗?我要用8soc的封装,其他脚的接法?

网友A:
空说,怎么帮?请贴图!

空说,怎么帮?请贴图!

彭建学

网友B:
INA117共模允许很高的

好像正负二三百伏。
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运放?现在是否不需要这种高共模电压特性了?

用ICL7650显然需要搭成减法电路,不可能用原电路。各电阻用多大,是否可以用10k,要看你的电路要求多高输入阻抗。
最好把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