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防真没效果

楼主(2007-09-29):
如图.图中的电流源是个 光敏二极管..
谢谢各位
PS:哪位有光敏元件的相关详细资料

网友A:
看了半天

居然没看出这是电路图。

网友B:
我也没看出这是电路图`~~

网友C:
楼主出难题了~<>~

楼主:
我晕,刚才有点事情,才回来

结果竟然这样,不好意思

楼主:
不是吧,还没上去

这次好了吧?

楼主:
大家都过节了,没人来

由于我的失误,错过了2,3,4,5楼的DX~~如果...(省略一千字)

网友D:
你确定C2,C3都是电容?

光电管电流在电容上积分。后面的三极管后面接的什么?

网友A:
C2C3两个电容为什么接同相输入端?

是否错了?

楼主:
to mayzhang

抱歉,你说的地方的确是接错了,那个运放的1应该是反向输入端,2是正向输入端

楼主:
nkguodalu

确定都是电容,后面的三极管用来测光敏二极管是否正常的..

楼主:
还是关于光敏二极管的电路

图太大,只好压缩了下,给大家造成的不便,望谅解~

那4个光敏二极管接受光照的顺序为:A-C-B-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3094353974.rar

网友E:
难道都没看到图吗?

网友F:
请问图中C1有什么用?

请问图中C1有什么用?

网友G:
运放没有直流负反馈是不能工作的。

除了1、2两脚应对调外,C2也许应该是个电阻吧。
C1不知道有什么作用。1.0pF这么小的电容,接与不接几乎没有差别。

网友B:
有点象电荷放大器,但……

网友F:
to tuwen:

有时会看到正负输入端之间接电容,请问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E:
TO TUWEN

C1的电容值,我不确定~!~数值是不对的
正如你所说,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是要颠倒的..如果这样更正过来,tuwen能告诉我他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吗?那个电流源是光敏二极管.

网友G:
电路的功能有可能是I-V变换

由于传感器是光敏二极管,所以不可能是awey说的电容性传感器。
如果C2换成一个电阻,那么起主要作用的是这个电阻,C3仅用于滤除高频噪声。这样的话,电路的功能就是I-V变换。
正负输入端接电容,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H:
为啥这么像编码器的波形

编码器是用来测量用的,A、B相用来判断方向,Z为零位。

网友E:
to tuwen

谢谢,如果换成电阻,将怎么样?
TO,微风,的确是编码器的波形,请问你搞过吗?

网友E:
贴图

那4个光敏二极管接受光照的顺序为:A-C-B-D..

仰仗各位模拟电子大侠.给我下几剂猛药,迅速提升我的模电功底~

网友B:
R1与R2间掉了一根线?

网友H:
编码器光看电路看不出什么的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四裂相比较,个人观点:好处是比较微弱的信号都可以检测出来,而且相位精度比较高。A-C-B-D四个信号都是正弦信号,这是光通量变化的反映,依次相位差90度。A跟B相位差180度此两路信号比较得出一路方波,C跟D相位差180度此两路信号比较得出一路方波,两路方波相位差是90度。假设第一路方波是A相,第二路方波是B相,A相超前B相90度,则可以判断编码器往正方向运动,A相滞后B相90度,则可以判断编码器往反方向运动。A、B两项接长线驱动器,则可以出来A、A非、B、B非四路信号。Z是零位信号,编码器运动一个周期出现一次

网友E:
to awey.

你的意思是应该怎么操作.(忽略图中的阻值和容值)
我最搞不清楚是,光敏二极管放大电路部分..

网友E:
微风

很专业哦,以前搞过这个电路吗?

网友H:
我去成都光电所学习过:)

只了解一些皮毛,编码器的难度我感觉是在码盘制作

网友B:
光敏二极管你可以这样理解

有光照射在上面,会产生光电流,将其上的电压拉低。
图中,当光照在A上,运放2脚电压降低。输出变高;当光照在B上,运放3脚电压降低。输出变低。

网友E:
谢谢awey

谢谢!~,不知道他们的幅度是个什么样子..
有下面一部分电路我不是很理解,我把他分解了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