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偶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无正文)

网友A:
隔断直流

楼主:
re:HWM

   就只有这么一个作用吗?

网友A:
主要作用

网友B:
很少数情况

有高通滤波作用,限制低频增益。

网友C:
如果是开关信号或数字信号

也可能是所谓加速电容

网友A:
理论上说,就是利用其高通特性啦。

至于具体应用看场合啦。

网友D:
如果是模拟电路的话,就是避免各级电路之间静态工作点相互

如果是模拟电路的话,就是避免各级电路之间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